欧姆龙CPM2AH-PLC同时接NPN和PNP传感器-行不行

楼主(2019-02-16):
PLC主体
扩展模块
因为前期选型问题,电杆控制器是NPN的,光电和接近开关结果选成PNP的,所以现在准备PLC主体接NPN的,扩展模块接PNP的,不知行不行

网友A:
主机与扩展分别接是可以的;但同一个COM公共端上极性是必须一样的;

网友B:
可以
还可以加电平转换模块

网友C:
系统支持,不是一个COM就可以

网友D:
大版主说的对,分COM口接就可以,同一COM下面接的必须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
还可以加电平转换模块
你说的是这种吗

网友A:
已经用了扩展,就不需要再NPN/PNP转换了;
当然,你也可以用上面的转换器全部转成NPN的;

网友E:
可以,COM口接法反一下就行了

网友F:
同一COM下面只接一种类型的就可以了

网友G:
原来可以这阳啊

网友H:
在条件允许情况下(如楼主的加扩展),区分开COM最好。
实际中,在同一个COM里,也是可以PNP/NPN混搭的,但要注意图纸上标注好,以便后来的维护。
电阻R,要根据供电选择,DC24V=2-1.5K,1K有烧输入的案例,最好查看输入正常工作所需电流后计算一下。

网友I:
楼上的做实用,过去也用过。

楼主:
根据大家的帮助,我总结了一下,整理出来,图纸就是这样的,
这只是一个简易图形

网友A:
呵呵;扩展为CPM1A-40EDR;没有H的;

网友H:
回复 网友J:
是这样
看来是新布线?都按PNP多好,将来检修统一

网友K:
引用 网友H:

在条件允许情况下(如楼主的加扩展),区分开COM最好。
实际中,在同一个COM里,也是可以PNP/NPN混搭的,但要注意图纸上标注好,以便后来的维护。
电阻R,要根据供电选择,DC24V=2-1.5K,1K有烧输入的案例,最好查看输入正常工作所需电流后计算一下。
请教一下,这图中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呢?

网友H:
回复 网友K:
这个电路原来是使用PNP设计,西家PLC早期只支持PNP输入。
客户在选接近开关时,数量才几个,由于当时满大街少卖PNP的,就选了NPN产品。
提醒其要用PNP,给画出类似图,也解释了一下。虽然过去近40年,记忆深刻。

这个电阻作用是上拉电阻,开关未导通时,通过电阻将信号导入;开关导通时旁路电阻过来的高位电平。
程序中对这个信号取反就是了。

网友L:
参考11楼,以前皮带秤仪表测速用的npn类型输入,只有pnp的接近开关,加了个电阻解决

网友M:
不是可以转的吗
都是数字IO

网友N:
可以,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