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2-16):
刚装的ISPSOFT3.07程序下载到DVP12SA2,监控发现功能块不运行,不知道怎么回事,请各位高手指点。

网友A:
具体是什么情况,之前的编程软件、是否可运行。

网友B:
要调用才能运行

楼主:
请各位高手帮忙看一下问题出在哪,主程序运行功能块不运行。

网友B:
第一张图片调用三个功能块要在变量区域建个功能块变量,你没看到变量名称变紫色,申明变量变绿色
其实你编译不过看出错状态栏有提示你

楼主:
变量区域建个功能块变量.不知道怎么弄。编译显示编译成功。请指教。

网友C:
在main里面调用功能块

楼主:
main是主程序吧,第一张图就是主程序调用功能块,第三张图是功能块子程序。

网友D:
通讯这块能不能发出来看一下,新手上路对通讯很模糊。804152474@qq.com谢谢喽主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