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环境温度

楼主(2019-02-16):
步进电机动作 运行  跟环境温度有关系吗?谁能给解一下惑

网友A:
一般负20到正50之间。超出这个范围。步进电机驱动器的元器件参数会漂移

网友B:
步进电机本身就是发热高,有时候都烧到90度,你的工作环境最高有多少

网友C:
长时间环境温度太高,影响寿命。

网友D:
长期环境温度高,电机内部线圈和连接电缆容易老化,绝缘性能降低,容易烧电机或运转不正常

网友E:
步进电机没有像交流电机那样的散热风扇,环境温度高,会造成步进电机温升比较快
个人认为

网友F:
常温下是没关系的,但如果环境温度过高,肯定会有影响的;

网友G:
不要超出允许的温度范围就可以了

网友H:
温度肯定会影响的,我们的设备机房温度要求5-40度。

网友I:
只要是在额定环境下,还是比较耐用,电脑控制的机械灯光,步进电机大量使用,还是比较可靠的,就是同步带不够耐用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室温在3度左右  都开始出现走步精度不准的问题  而且有时候  还不回不到原点

网友J:
一般环境温度是-20-+50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