水泵控制器的问题,变频器的压力表怎么接?

楼主(2019-02-16):
请问各位师傅变频器的压力表怎么接?

网友A:
三根线输出的远传压力表内部是一个滑线电阻,理解成是一个电位器就行了。

网友B:
先查看变频器说明书,是否内带PID功能;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三根线输出的远传压力表内部是一个滑线电阻,理解成是一个电位器就行了。
相当于启动停止按钮吧

网友D:
回复 网友C:
楼主的表是滑动电阻的,你说的应该是电接点的压力表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请问各位师傅变频器的压力表怎么接
这种表不一定好用哦。

网友E:
楼主的变频器是什么型号的?这个很重要!
你这个远传压力表的确如一楼所述就理解为一个可调电阻即可!

网友F:
应该就理解成外接调速电阻就可以了吧。

网友G:
用万用表测量一下3个端子,电阻大的2个端子接变频器的+5v和GND端子,另外一个端子接电压输入端子。

网友A:
细看了第2 张照片,按其画个图供接线参考。图中压力变化相当于电位器阻值的变化,1脚为供电端,2脚为滑动端,3 脚公用。压力接近0时,2脚移动至3 脚,2、3 电阻很小,1、2电阻很大,压力上升时,2脚移动至1脚,1、2 电阻很小,2、3电阻很大。据此就可判断出仪表的红、绿、黄三根线与1、2、3的关系了。

网友H:
变频器得调成恒压供水pid模式。

网友I:
回复 网友A:
还得设置PID参数

网友I:
回复 网友D:
说明书里查找参数,供应商也能提供必要参数值。

网友J:
表内有一滑动的电位器,电阻为400欧姆,它实际上就好像是压力传感器,而表内电位器回传绐变频器的是0-10V的电压信号戓是0-24V电压(变频器有专供外部电压端子)。依照说明书设置好PID参数,就可以自动控制水泵运行并保持设定水压力戓是空气压力。上述完成需有相当长的工控工作经验和理论基础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