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2-16):
NJ系列PLC有计数器类型变量吗?像定时器的_sTimer一样的变量?

主要是想建立一个计数器变量在结构体里做成员。因为需要引用 CU、PV、CU、Q、Reset等。

尝试过类似CTU之类是不能作为结构体成员的。(应该时因为实例没法做结构体成员的原因)

网友A:
做个结构变量.
在ctu里单个引用不行吗?
或者把ctu封装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没懂你的意思。
CTU不止一个,每个结构体变量里面都有CTU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ctu封装是什么意思?
不懂啊。

网友A:
是这样?
还是下面?我也没明白你要干什么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的目的很简单啊,就是定义一个结构体成员,这个成员能同变量类型为CTU一样引用子成员。
比方说我建立一个结构体数组a,其中有一成员b能像CTU一样使用,能直接引用a[i].b.CU,a[i].b.CV,a[i].b.Q,a[i].b.PV,a[i].b.Reset。这样说能明白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