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2-16):
组态王如何读取一个寄存器中的四组数据,如果用swapf寄存器,如果是0x0002寄存器,请问怎么设置

网友A:
请问你问的是组态王的modbus协议吗?还是别的?
是读取寄存器以后的排序问题吗?

楼主:
modbus协议,一个寄存器有四个数据,怎么读这个寄存器

网友A:
那就单独读取就行,比如读取40001,40002等等,用short.还是你非要一次读取long再强行分开?

楼主:
40002这个寄存器如果有 四个数据怎么读

楼主:
单独读取不了吧?   共用一个寄存器

网友A:
是这样的,如果你定义一个数据点假设叫a,io整形,地址40002,数据类型用的是short的话,它就是一个16位的,只占一个寄存器40002,有2个字节(一个字16位,等于2个8位的字节).
是long这些类型的话,那么它就是32位的,包括了40002和40003.总共32位有4个8个位的字节,4个字节的排列由swap决定.
你可以一次读取long,那就是2个寄存器,然后想办法拆出来(编程或者运算?).
最好还是设置为short(ushort),一个一个读,不用拆了.
你现在说4个数,应该是4个字节,要用程序或者运算拆出来.
拆低8位,直接与就是 &255.拆高8位,右移8位再与或者除以256再与.(>>8)&255或/256.
高低位位置取决于swap.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请引用或@,以最快看到你的问题,便于及时回复.

楼主:
好的 不过一个数等于两个字节,,你说的挺好,就是如果40003的话,,怎么用swap,寄存器已经选用40003,还怎么选到swap

网友A:
不是选到swap,是写值到swap决定字节的排序.
swap你只要刚开始写一次就行.
给你举个浮点的说明一下(这个是swapf决定).
浮点用32位就是2个字4个字节组成.有的设备高字在前有的低字在前.
比如浮点数:3.14计算机转换存储是32位C3F5 4840,ieee大多数是4048 F5C3.反序了.
这时候你通讯定义数据点地址40002,类型浮点,那它就占用了40002和40003,也许40002=4048,40003=F5C3,也许40002内容=C3F5,40003内容=4840.组态王用swapf来调整对应各种情况的设备.

楼主:
是通过写命令swap写入单片机,然后再读取单片机的寄存器,返回的数据是按照swap的排序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通过写命令swap写入单片机,然后再读取单片机的寄存器,返回的数据是按照swap的排序?
modbus协议本身没有写swap的命令.swap应该是组态王保留为了适应不同设备的自有变量,这个变量只能写.意思是你自己对应不同设备的数据格式,告诉组态王应该在接收后怎么处理.
这件事没有必要告诉设备(你说的单片机),很多设备也不听你的.数据是双向的,设备顽固,你自己改变就行咯.当然有些设备可以定义改变高低字,但那也是在设备侧不是在组态王侧,比如单片机是你的,你随便改程序.
还是上面的,组态王接到数据后,swap设置对了,它显示3.14,设置不对,就不是显示这个了.你要是在我身边呢,我会亲自用modbus+组态王通讯给你看,因为你这个问题小众(其实字节排序大小endian问题很广泛,几乎每家的计算机都有区别,PLC的话看看西门家mb,mw,md的就知道),我也就不给你发或者另开帖视频演示了.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然而但是,这个跟你的问题离开远了.你问的是怎么取到字节(一个寄存器的四组数据).不知道你解决没有?但愿我不把你拉坑了(这事常有)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