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2-16):
康沃15千瓦变频器报Er17是哪里的问题?查了几天了

网友A:
是不是电流检测故障呀?

网友B:
Er. 17 电流检测错误 1. 电流检测器件或电路损坏   2. 辅助电源有问题
向厂家寻求服务

网友C:
这个报警是什么意思?万用表测量的相关过程呢?

想得到网友的帮助必须把贴子写详细一点

网友D:
电流检查保护,用霍尔的替换试试,用光偶的查电路。

网友E:
通病,霍尔或者电源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