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2-16):
PLC通过继电器接了30个24V 7.5W的电磁阀,PLC控制光源和相机,电源都是独立的,如果电磁阀动作,相机就会掉线,请问如何消除这种干扰

网友A:
电磁阀单独电源且用继电器隔离

网友B:
第一,电磁阀的线圈控制和供电电源控制与相机的信号通讯线隔离,不能同沟槽布线,间距要在400mm以上并做好屏蔽;

第二,相机信号电缆屏蔽双端接金属外壳,且做好等电位连接;

第三,电磁阀线圈两端反并联续流二极管,消除开过瞬间的dv/dt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PLC通过继电器接了30个24V 7.5W的电磁阀,PLC控制光源和相机,电源都是独立的,如果电磁阀动作,相机就会掉线,请问如何消除这种干扰
你相机是否是网线通信的?我怀疑你这个不是电磁阀工作干扰,而是你网线有问题或者相机本身有问题,如果有备用品替换一下试试,我单位有一套相机识别系统,设备上有变频器,做好接地,没有干扰问题……

网友D:
所有电磁阀还是某一二个
将继电器改为固态继电器试试,曾经有个金属检测器受干扰,换了就解决。
包括PLC输出用晶体管的哦

网友E:
换屏蔽线效果不错

网友F:
你可以按照3楼的方法试试。

网友G:
其实干扰这种问题,说起来简单:,无非是更换独立电源,电线电缆屏蔽接地做好,布局布线合理化;但是往往是问题的查找比较让人心累

网友H:
如果真如楼主所说,电源是独立的,那很大可能是相机的屏蔽没做好吧。

网友I:
相机的电源单供并且电源隔离;

网友J:
电源线与信号线分别布线消除干扰。

网友K:
我们也碰到这样的问题,无非是信号与电源线隔离,有时对讲机讲话也会受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