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2-16):
大家好,本人在做一个项目,电机要走500多个点,每个点的坐标位置都在EXCEL表上(客户提供),有没有办法把这500多个点的坐标位置直接从EXCEL表中直接导入到PLC的数据存储器里,不想一个个在触摸屏里输入,太麻烦,,,听说三菱MX COMPONENT和MX SHEET这两个软件可以实现,请问这两个软件要怎么用啊?两个软件同时用吗?谢谢赐教。

网友A:
MX SHEET 软件安装好后可以在EXCEL表格中内嵌一个工具栏,这个工具栏可以设置将表格中的数据写入到PLC,MX COMPONENT软件可以建立起PLC和表格通讯链接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MX COMPONENT和MX SHEET是两个不同的软件吗?把EXCEL表里的内容导入PLC里单单MX SHEET这个软件搞不定吗?把EXCEI里的内容导入到PLC里的数据存储器D里具体怎么操作?前辈能说说吗?项目比较急!谢谢谢谢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MX COMPONENT和MX SHEET是两个不同的软件吗?把EXCEL表里的内容导入PLC里单单MX SHEET这个软件搞不定吗?把EXCEI里的内容导入到PLC里的数据存储器D里具体怎么操作?前辈能说说吗?项目比较急!谢谢谢谢

网友A:
两个不同的软件,但要同时装配合用才行。
具体操作可以下载个MXSHEET软件使用手册看下。

网友B:
好像触摸屏有一个配方功能,可以用表格,这个你可以参考一下!

网友C:
500多个点,还是用电脑或工控机更方便一些。
MX COMPONENT和MX SHEET配合EXCEL可以不用写软件就能导用。但是操作起来,也是有点麻烦。

网友D:
如果只是偶尔导入数据,可以装个组态软件,组态软件一般有一小时的试用(这个是不用加密狗的)。还有你有触摸屏,有些触摸屏好像也是支持EXCEL表的, 插个U盘就可以了

网友E:
我记得直接用GXWORK2也可以把PLC的内存导出成EXCEL文件,工具栏有这样的按钮

网友F:
顶!好久没来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GX DEVELOPER不可以吗?

网友E:
回复 楼主:
我不知道,很久没用过了

网友G:
回复 楼主:
我也是几个月前接触这两个软件的,用法上还算比较简单的,主要问题在通讯上比较麻烦,下载地址在下面
http://cn.mitsubishielectric.com/fa/zh/download/dwn_idx_softwareDetail.asp?sid=44
http://cn.mitsubishielectric.com/fa/zh/download/dwn_idx_softwareDetail.asp?sid=45
然后你可以在网上查到MX Sheet的使用手册,里面内容都挺详细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这个图在软件里是怎么调出来的,我的那个快捷键图标怎么是灰色的?

网友H:
回复 楼主:
MX M是提供便利的通讯控件的,ST软件可以把数据写入到PLC中,2款软件语言配合,具体楼主我不会告诉你软件装好自身有实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