延时触点故障

楼主(2019-02-16):
一台30千瓦电机,星三角启动。启动切换过程中,延时触头内部机构故障,造成切换失败。

网友A:
楼主自己动手修理呢,换个新的吧。

网友B:
OMRON有专用的星三角启动继电器;

网友C:
建议换新的,没有修复价值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一台30千瓦电机,星三角启动。启动切换过程中,延时触头内部机构故障,造成切换失败。
楼主肯定拆下来研究一下……如果能修复也只能应急用一下,长期工作肯定还是换新的……

网友E:
零件坏了我也喜欢拆,并非是为了修复,而是了解零件内部的结构,分析其损坏的原因,是老化?还是机器的设计有问题?以便我们作出应对措施。

网友F:
急用时有一定的动手能力可以修好还是不错的

网友G:
是不是用了这种延时触头就不需要时间继电器了

网友H:
成本不高,下次多买几个备着。

网友I:
其实我建议给自藕降压启动回路里加装启动超时保护,星角其实也能装。。

网友E:
回复 网友F:
是的,这种延时触头就是气儴式时间继电器,质量比传统的JS7型气儴式好,而且接线方便,不占空间。

网友E:
回复 网友G:
是的,这种延时触头就是气儴式时间继电器,质量比传统的JS7型气儴式好,而且接线方便,不占空间。

网友J:
对故障元件进行观察,分析故障原因,有利于取得经验。

网友K:
我一般都用这种延时触头,空气式的价值不菲也不容易坏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是的,这种延时触头就是气儴式时间继电器,质量比传统的JS7型气儴式好,而且接线方便,不占空间。

主要还省了个线圈

楼主:
空气阻尼式时间继电器。我看车床用的比较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一台30千瓦电机,星三角启动。启动切换过程中,延时触头内部机构故障,造成切换失败。

楼主肯定拆下来研究一下……如果能修复也只能应急用一下,长期工作肯定还是换新的……
我是比较好奇,拆开看看。

网友L:
能修的尽量去修,这也是提升维修的技术能力,实在修不好只有更换新的...

网友M:
这个修过后使用寿命也不会长的,当临时应急使用下还是可行的。

网友N:
这种延时头市场上假冒的较多,我上过当,没用几个月就坏了。

网友O:
这个配件最大的好处是接线方便,不占用多的PLC控制端口,缺点是价格不便宜

楼主:
用这个实现星三角启动,电路简单多了。

网友P:
这种延时触头不可靠,我以前也遇到过延时触头出现故障的情况。

网友Q:
可以换新的  坏的拆卸研究内部结构  习惯不错

网友R:
我们管它叫延时头,一次没用过,始终信不过它。JS7 JS11 JS14 ST3P 都用这些 没出现过问题,星角启动中关键部件,建议更换,十几元很可靠。

网友S:
延时头最大的优点就是接线简单,安装时不占用其它电气原件的地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R:
我们管它叫延时头,一次没用过,始终信不过它。JS7 JS11 JS14 ST3P 都用这些 没出现过问题,星角启动中关键部件,建议更换,十几元很可靠。
有道理。关键设备,确实要求硬件要质量过硬!不能因小失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