施耐德SoMachine V4.3软件问题请教

楼主(2019-02-16):
施耐德SoMachine V4.3软件问题请教:
软件用过大概有几个月了,之前没有问题,今天启动后,就出现如下窗口:
按照提示点击“启动许可证管理器”按里面提示操作也无济于事!请教该如何解决!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打400电话,得到解决办法:
开始菜单里,找到“SoMachine Configuration Manage”,如下所示:
打开“SoMachine Configuration Manage”,如下所示:
点击自定义版本,ETest不选中,然后点击立即应用
等待卸载完成,然后重启,即可解决!

网友A:
楼主电脑上是不是安装了杀毒软件?

网友B:
是不是哪个关于许可证的服务被停用了?在服务里看一下关于施耐德的服务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哪个关于许可证的服务被停用了?在服务里看一下关于施耐德的服务看看
有一个: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电脑上是不是安装了杀毒软件?
和杀软应该没关系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电脑上是不是安装了杀毒软件?
和杀软应该没关系!
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到期了,需要重新安装破解,但是需要删除注册表,建议仅供参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