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2-17):
今天用MCGS触摸屏组态了一个工程,下载到触摸屏后,用通讯电缆和台达DVP16EC PLC通讯,可是在触摸屏上无法对PLC进行操作,请问各位大侠,怎样解决

网友A:
电缆是否正确?

网友B:
232通讯,应该不难。

网友C:
先确定通讯是否正常,然后再检查控制plc的部分是否正确。

网友D:
只能对m点操作

楼主:
谢谢大家,经检查,竟然是刚买的电缆有问题

网友E(2021-05-25):
MCGS组态软件与台达DⅤp12se PLC用网口通讯怎么设置?求高手指点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