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2-17):
一个项目你们都是怎样规划的,比方说
1.了解机器动作流程把程序流程图大致画出来
2.统计大致有多少IO点
3.画电气原理图出采购清单
4.就是具体写程序X点Y点M点D点S点还有定时器的分配

以上大致是自己的想法,想知道你们都是怎么的流程

网友A:
再加上功能规格书。

网友B:
根据设备图纸或者pid或者布置图。不是自控的出。
先做/统计io清单。
内部数据设计。
系统架构设计,设备选型。
采购。设计接线图/机柜布置。
逻辑都是工艺/设备的出,自控的最多和他们商量。

网友C:
1、熟悉好现场环境和工艺流程,画出流程图及PID图。
2、算出需要的控制点数(数字输入输出、模拟量输入输出),选择一种合适的PLC,并画出I/O配置图。
3、画出PLC控制柜的外型及内部配置图,并计算负载的负荷大小,选择合适的电源开关及开关电源。
4、包括控制设备的主回路及控制回路原理图。
5、编写PLC程序,组态监控画面,画出控制柜到现场的主回路及控制回路的电缆走向图、接线端子图。
6、确定好材料,制作材料物资明细表。
7、沟通甲方,现场施工,调试,并完善工艺控制方案。
8、组织甲方验收项目。

网友D:
1.设备工艺指导书(这个都是机械的给出来)
2.统计大致有多少IO点,都用的什么电气元件
3.先出采购清单,然后再制图。
4.编写程序。

网友E:
我是这么做的
1.确认工艺流程
2.根据工艺流程确认控制方式
3.根据控制方式选配硬件
4.根据硬件确认模块选配
5.根据模块列表出材料清单

网友F:
基本上强势一点的机械工程师,甚至都会指定PLC的品牌,你所做的只有去适应并根据工艺要求编制程序(底层的程序代码的码农)

网友G:
回复 网友F:
我还没遇到机械设计指定PLC的呢!PLC是根据工艺选定的!

网友H:
有些时候因为种种原因,电气工程师做不了自己的主;同样,机械工程师也做不了自己的主。

网友I:
只在以前做过零散的小控制,基本都是先已备好了器件,配合他人工作。
大致是,先了解主要的控制要求,看选件是否符合、需否补充;详细列出控制要求、可能需添加的功能等,取得有关人员的认可,然后编程、调试等。

网友J:
机械工程师一般不会指定PLC品牌,倒是甲方客户会指定自己信任的品牌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J:
最近在找工作没有及时上论坛

网友K:
引用 网友C:

1、熟悉好现场环境和工艺流程,画出流程图及PID图。
2、算出需要的控制点数(数字输入输出、模拟量输入输出),选择一种合适的PLC,并画出I/O配置图。
3、画出PLC控制柜的外型及内部配置图,并计算负载的负荷大小,选择合适的电源开关及开关电源。
4、包括控制设备的主回路及控制回路原理图。
5、编写PLC程序,组态监控画面,画出控制柜到现场的主回路及控制回路的电缆走向图、接线端子图。
6、确定好材料,制作材料物资明细表。
7、沟通甲方,现场施工,调试,并完善工艺控制方案。
8、组织甲方验收项目。

说的很全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