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2-17):
3*95+2*50够吗?

网友A:
稍微有点小。长度,敷设,允许温度?

网友B:
建议选择3×120mm,

网友C:
如果全部是三相的最好用3×120mm2铜芯电缆。

楼主:
谢谢,天津工厂里,长度大概80米,准备用3*120+2*70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网友E:
用3*120+2*70,这样是最保险的

网友F:
120的线在全部设备满载的情况下也是属于满负荷运行。
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150的线。毕竟要考虑长时间运行还有线缆的质量以及后期的变化问题!
主线一经敷设好谁还会再去改变?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3*95+2*50够吗?
如果是我,肯定推荐领导用3*150+2*90的电缆,长时间用安全,小量设备扩容不需要担忧……

网友H:
这种情况可以用直流母排吧?

网友E:
总功率160KW应该指的是电机额定功率总和吧,其实经济一点的算法个人觉得最好是按实际的运行电流来算,因为很多时候电机都不是满功率运行的,这样的话实际电流就要小很多的,我公司有机台染缸泵配的是30KW电机,但实际工作电流最大不超过40A,后来放线就按40A参考了。

网友I:
无聊写个顺序启动的程序。用西门子S7-200吧。
启动按钮I0.0,停止按钮I0.1
输出Q0.0开始吧。启动顺序以该程序段排列位置先后,调试比较方便。
TITLE=PROGRAM COMMENTS
Network 1 // 启动
// Network Comment
LD     I0.0
S      M20.0, 1
Network 2 // 停止
LDN    I0.1
R     M20.0,1
Network 3 // 启动间隔
LD     SM0.0
TON    T101, 30
Network 4 // 停止间隔
LD     SM0.0
TON    T102, 30
Network 5 // #1电机启动
LD     M20.0
A      T101
AN     Q0.0
EU
S      Q0.0, 1
R      T101, 1
Network 6 // #2电机启动
LD     M20.0
A      T101
AN     Q0.1
EU
S      Q0.1, 1
R      T101, 1
Network 7 // #3电机启动
LD     M20.0
A      T101
AN     Q0.2
EU
S      Q0.2, 1
R      T101, 1
Network 8 // #4电机启动
LD     M20.0
A      T101
AN     Q0.3
EU
S      Q0.3, 1
R      T101, 1
Network 9 // #4电机停止
LDN    M20.0
A      Q0.3
A      T102
EU
R      Q0.3, 1
R      T102, 1
Network 10 // #3电机停止
LDN    M20.0
A      Q0.2
A      T102
EU
R      Q0.2, 1
R      T102, 1
Network 11 // #2电机停止
LDN    M20.0
A      Q0.1
A      T102
EU
R      Q0.1, 1
R      T102, 1
Network 12 // #1电机停止
LDN    M20.0
A      Q0.0
A      T102
EU
R      Q0.0, 1
R      T102, 1

网友J:
感觉还是考虑批扩容吧,选大一级,我会选150的。

网友K:
考虑环境因素及增容应选3*15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