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c7.3

楼主(2019-02-17):
今天用wincc做了几个简单的画面,一个按钮,C动作如下 #include "apdefap.h"
  void OnClick(char* lpszPictureName, char* lpszObjectName, char* lpszPropertyName)
  {
  BOOL z;
  z=GetTagBit("启动");
  if (z==0)
  SetTagBit("启动",1);
  else
  SetTagBit("启动",0);
  }
此处的启动这个变量有什么规定吗?开头定义的是bool型,可是启动变量设置I0.1这种I点就实现不了动作,设置成M0.1就可以实现动作,这是为什么?

网友A:
我记得I点好像是不能做中间传输变量的

网友B:
上位机不能直接控制PLC硬件里的i点存储区进行操作吧。。必需使用中间变量存储区。。

网友C:
上位机只能读取输入点状态,不能操作,所以要设置的话,应该是中间变量或者输出点。

网友D:
不能直接操作外部变量呀。

网友E:
输入端,上位机是只能读,不能写

网友F:
命令中使用中间变量,不能使用直接变量。

网友G:
winCC命令中直接使用间接变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