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数控系统故障

楼主(2019-02-17):
三菱数控系统报警过热,屏蔽PLC参数参数,报警显示。关机重启后依然报警。请教一下。把系统拨码开关选择关闭PLC修改也不行。请大家给予帮助。

网友A:
最好有相关设备参数,相关问题照片/视频.

网友B:
楼主检查一下风扇或者其他的降温方式是不是损坏了

网友C:
如果是报过热,应该会具体到哪个过热的报警,不会是一个简单的过热报警,建议上个图看看比较直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这软件,图片数字都不让发

楼主:
三菱M60数控系统报警Z53过热,屏蔽参数6449第6位,1改成0报警显示。关机重启后依然报警,查看6449第6位参数又变成1。请教一下。把系统拨码开关选择1关闭PLC修改也不行。请大家给予帮助。

网友D:
转:三菱数控系统M60S,怎么用GX Developer把梯形图读取到电脑里具体怎么操作?串口线怎么两端怎么焊接,设备参数怎么设置?请教一下大家,说详细点,谢谢

网友E:
是不是得看看报的是那个位置的过热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