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2-17):
台达PLC的D1022是AB相倍率选择,如果用三菱PLC怎么写

网友A:
哪个型号的PLC

网友B:
是高速技术器吗?FX3U的可以通过特殊继电器M8198 M8199等控制。

网友B:
FX3U编程手册中有说明

网友C:
用三菱哪个系列需要先讲清;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FX-3GA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FX-3GA-40

楼主:
之前台达的是MOV K2 D1022                  三菱的是不是MOV K2  M8198

网友C:
M是中间继电器,不是寄存器;不是用MOV指令的;
可以用SET M8198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