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本书这里是不是画错了

楼主(2019-02-18):
如题c39的一个脚是不是应该在vcc啊

网友A:
肯定画错了,参考下一个PC8.

网友B:
应该是错了,一样的芯片NC画法应该是一样的

网友C:
画错了电容短路了

网友D:
肯定是错了,应该与PC8一样。

网友E:
可能是笔误,校对时没有检查出来。

网友F:
就是画错了。现在的书有很多错误的

网友G:
肯定是错了呀。

网友H:
画的没错,a4504-7脚空,有好多变频器电路板上这个脚是和电源8连在一起的。

网友I:
C53,C39上端与GND联?

网友J:
我给改了一下如图中黄色圈内的这样子才对。

网友K:
画错了,与下图比对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