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2-18):
如图,参数设置,接线是没有问题的,就是几秒钟弹出PLC未连接(变频器部分已经删除),所有的都检查了,就是找不到原因,求大神们帮帮忙

网友A:
1,PLC的此位置是否是串口1;
2,用万用表测量一下通讯线是否正确。

网友B:
波特率改下试试看;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正确的,数据线我都不用自己接的了,原装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正确的,数据线我都不用自己接的了,原装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默认9600 没用 38400 也没用

网友C:
降低波特率试试,修改波特率之后,PLC需要断电重启才能生效,CP1E是这样的,CP1H没用过

网友D:
看着没有什么问题,19200通讯过很多了

网友E:
使用的寄存器多不多,先用一个简单的画面试一下

网友F:
波特率降下来,比较一下机器里的是否一致
做根短点的线就近链接试试

网友G:
以前也遇到过同一条生产线上5个这种屏有3个出现这种问,换通讯线也没有用后来降低波特率降就可以了。

网友H:
用标准协议试一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