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2-18):
想搞一个备注,触摸屏可以输入文字的,不知道要怎么做

网友A:
好像在官网上有个教程,自己做键盘,把需要的字做在键盘上,很局限,不能像输入法那样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输字母都行,现在问题是我不会做那个框,不知道在哪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输入字母可以啊,只做一个字符元件输入框,键盘选60或61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今天我试了 只能写入一个字 你的怎么是12个字

网友A:
点开设备后面的设置,在里面设置

网友B:
不是做中文输入的话不难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再问个问题,怎么用宏指令读取PLC数据寄存器的数值,我想做的是当DT2000=1时把 LB1的数据传送到LB10 这个我要怎么做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macro_command main()

short c,d

GetData(d, "Local HMI", rW, 50, 1)

GetData(c, "Local HMI", LB, 1, 1)

if d==1   then

  SetData(c, "Local HMI", LB, 10, 1)

  end if
end macro_command

当RW50=1时,LB1状态传输给LB10.

网友C:
在使用中还没有这么弄过,不过在这里又学了一招。

网友D:
还真没试过做中文输入,不知道楼主面对那个行业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还真没试过做中文输入,不知道楼主面对那个行业?
研究过几天触摸屏的中文输入,就出现过 中  法 两个字。后来放弃了。时间耽误不起。

网友E:
自己还真没有想过,一般是用代码,来定义的,汉字还真没有用过

网友F(2020-09-07):
回复 网友A:
大佬,就是我编译好后,过段时间发现结果发现字体变大,图形偏移,上网找了下答案,人家说在工具哪里修改下PDI就行了,可是我找不到,请问大佬可以教下我吗?

网友A:
回复 网友F:
是EB8000软件,修改下PDI,我现在不用这个软件了,好好找找,会找到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