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K6213报警温度高

楼主(2019-02-18):
输入滤波器温度持续过高
x121端口连接的是电抗器的温度检测。
这个插接件拔下来,立即报警温度过高,插上去,报警自动解除。

楼主:
画红圈的插头

网友A:
没有接触过这设备。从所述来看插接件是否接的是热电阻温度传感器?拔下等于热电阻开路,电阻无穷大报温度过高。

网友B:
这个超温报警时真实的还是误报,如果是误报首先要确认热敏电阻探头是否损坏。

网友C:
难道当时是插头没有插上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