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2-18):
三菱PLC的一个基板上可以组两个不同的网吗?
也就是一个基板上放两个通讯模块(QJ61BT11N)
比如:一个通讯模块控制三个远程设备站,
   另一个通讯模块控制四个远程设备站。

网友A:
应该是可以的~

网友B:
可以的,你在PLC编程软件 PLC参数 下面的CC-LINK参数中,可以看到,最多可以放置8个QJ61BT11N。

网友B:
一个通讯模块控制三个远程设备站,
另一个通讯模块控制四个远程设备站。
这样组网有些浪费,一个主站模块就可以带这么多站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感谢你的回答。
由于长时间没接触了,有点忘了。
我只是假设是这个情况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恩恩谢谢。

网友C:
两个QJ61BT11,可以一个做主站,一个做本地站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两个QJ61BT11,可以一个做主站,一个做本地站
楼主的意思是两个都要做主站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两个QJ61BT11,可以一个做主站,一个做本地站
楼主的意思是两个都要做主站。
可以都做主站,也可以一主一从

网友D:
3#的答案正确啊,2个QJ61BT11完全没问题,而且放两个还浪费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