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伺服驱动器,运行转个1,2秒就报32.1号故障(过流)

楼主(2019-02-18):
三菱伺服驱动器,运行转个1,2秒就报32.1号故障(过流),不带电机通电一会就报32.3号故障。这个除了跟检测电流光耦,模块,驱动有关,还跟哪些有关呢?急求各位大虾们指点

网友A:
有没有带负载运行。还是空载运行的。

网友B:
电机负载拆了,空的电机还是报这个就送修吧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没有带负载运行。还是空载运行的。
空载运行的,转个2秒钟就报故障32.1了

网友C:
可以将参数恢复出厂状态,初始化下,再运行试下。

楼主:
求大神指点 维修方面和调试方面的方案

网友D:
先看看参数有没有问题,在机器上的增益都会调的比较大,转的时候马达会抖动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先看看参数有没有问题,在机器上的增益都会调的比较大,转的时候马达会抖动吗?
不抖,你的意思是把增益调大些吗?

网友E:
回复 网友C:
这种机器一年维修上百台 ,光耦没为题一般就是光耦输出到模块电阻阻值变质导致

网友F:
发过来我帮你处理

网友G:
引用 网友E:
这种机器一年维修上百台 ,光耦没为题一般就是光耦输出到模块电阻阻值变质导致
多谢分享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种机器一年维修上百台 ,光耦没为题一般就是光耦输出到模块电阻阻值变质导致
电阻我也测过了,阻值都是好的,电阻也没有发黑的。光耦以前是117A,我换成115A还是一样的。还有哪些地方可能是坏的呢?这个IC 49A22CK G4 不知道是做什么我用的,没查到资料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种机器一年维修上百台 ,光耦没为题一般就是光耦输出到模块电阻阻值变质导致
这个应该是再取下电机通电后是不会报故障的,就是通电10来秒钟会报32.3

网友H:
你能不能用洗板水把板子刷干净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种机器一年维修上百台 ,光耦没为题一般就是光耦输出到模块电阻阻值变质导致
你好,师傅,你们那里能不能修

网友I:
我可以修,寄过来帮你搞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我可以修,寄过来帮你搞定。
你微信多少,私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