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plan插入里面找不到安装板

楼主(2019-02-18):
页属性已经改成安装板布局,同事的应该是版本一样的eplan可以的。 我连安装板这个选项都找不到。软件版本:eplan electric P8 2.6

网友A:
点击插入,在下拉菜单最下面的  盒子/连接点/安装板  里面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拉下来 没有这个选项。。。

网友B:
工具栏就有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是不是安装的时候不对,我没卸载重新安装一遍也不行,公司别人的电脑和家里自己的都可以,就单位里自己用的台式机不行、奇怪。

网友C:
你应该是没有创建安装板页,或者是页属性不对。当你创建一个页且属性为安装板交互式时在菜单栏〉插入〉盒子,安装板布局中就可以看到安装板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都弄了,同样的操作,同事的和我自己笔记本都好好地,单位的电脑就不行。   重装了一遍也没用,尴尬。

网友D:
回复 楼主:
选择安装板页没有?要在安装板布局页中才可以插入安装板的。在其它页中是插入不了的

网友E(2023-07-03):
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?我这边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

网友F(2023-12-29):
在页属性里面,选安装板布局,插入菜单的安装板按钮才能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