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2-18):
如题
有资料可以参考下吗

网友A:
根据工艺要求,选择正确的cpu.模块。安装,编程,调试。

网友B:
大型油水分离器吗?我们的只需要它自己根据液位最高和最低产生控制就行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主要是程序不知道该怎么办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船用的那种,我不知道程序该怎么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