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2-18):
我提的问题是,这台设备每次断开总闸,再次上电,X轴回参考点会失败。
这时,拆卸读数头用脱脂棉和酒精清洗晾干,重新按上,回参考点成功。
关键是,如果是读数头脏,没断电时它是怎么准确读数的?设备运行很正常的。
只是关了下电源,它就不能干活了。
难道回参考点时的要求和一般测量状态不同吗?

网友A:
怀疑根本原因不在检测头,清洗检测头是否还有进行其他的数据输入的操作?

网友B:
通电时读取位置是靠你说的读数头?会不会是其它方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