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小白请教 关于5V转24V光耦的问题

楼主(2019-02-18):
本人小白基础差,望达人们请勿嘲笑:)
这一5V转24V的光耦工作机制是如何的呢? 是不是左侧+5V和“输入”之间接入直流5v 右侧+24V和地之间接入直流24V的话 那么右侧“输出”和地之间 将会导通??
谢谢帮助解答,不胜感激!!!

网友A:
电平转换,集电极开路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。可以认为此刻输出端和地之间导通了 相当于PLC输出Y0和COM0之间这样吗?

网友B:
接触器用过吧
PLC输出要控制380v电机,就要用到接触器
这个是一个道理,只是用的光耦

网友C:
这个图的意思刚好和你相反。左面是导通/断开,是输入和5v地之间,右边是低/高电平,是输出和24v地之间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谢谢 那请问是否可以把输出端 输出和地作为一个开关接入到PLC的输入呢? 0V的时候认为是导通 24V的时候认为是关断?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要考虑PLC输入是否支持24V输入。输入输出电源是否共地

网友D:
可以把右边部分看做是一个触头,如果要接PLC的输入端(NPN输入),可以把输出的那个点接到PLC输入端,下面的地线端接PLC的COM端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谢谢 那请问是否可以把输出端 输出和地作为一个开关接入到PLC的输入呢? 0V的时候认为是导通 24V的时候认为是关断?
当开关就要把电阻和24电源去掉。再注意极性。

网友E:
导通后应该是低电平吧,是不是可以把输出点移到R2后面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本人小白基础差,望达人们请勿嘲笑:)
这一5V转24V的光耦工作机制是如何的呢? 是不是左侧+5V和“输入”之间接入直流5v 右侧+24V和地之间接入直流24V的话 那么右侧“输出”和地之间 将会导通??
谢谢帮助解答,不胜感激!!!
你这个简单的看就是左边输入0v信号,右边电阻一端和0v端导通,电阻看做是负载,电流24端流向0v端,电阻工作……

网友G:
通俗的看就是左侧有5v电信号过来,右侧24v电路就会导通产生电流

网友H:
1、左侧不输入0v,右侧输出24v
2、左侧输入0v,右侧输出0v

网友I:
多组电源供电,设置电压参考点可以任意选择,但是这样会造成理解和分析困难,就像两节电池串联,参考点在+端会量出负压,以前的锗管电路参考地在电源+端,习惯了低电位为参考点,现在看起来会很别扭。其实不看参考点,只看电流流向对于多组电源供电分析更有利。

网友J:
理解下图的意思,根据具体要求灵活应用。

网友K:
引用 网友A:
要考虑PLC输入是否支持24V输入。输入输出电源是否共地
我想请教大神们:PLC一般都支持多少伏电压输入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谢谢您!

楼主:
谢谢大家慷慨帮助 我明白了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K:
引用 网友A:
要考虑PLC输入是否支持24V输入。输入输出电源是否共地
我想请教大神们:PLC一般都支持多少伏电压输入
借楼回答:各种的都有,宽直流的5-30多伏,一般用于24V,窄范围的18-26V(不精确)用于24V,交流的100-250的,取决于型号.但是但是,实际上,PLC输入多数是触点(开关,DI此处)信号,没有电压,电压是PLC系统内提供的.

网友K:
回复 网友C:
还是没明白,开关信号不是电压吗?什么样的PLC输入交流220V?,请赐教

网友C:
引用 网友K:
还是没明白,开关信号不是电压吗?什么样的PLC输入交流220V?,请赐教

网友L:
右边当做开关

网友K:
回复 网友C:
多谢,论坛就是高人多,什么问题都能解决

网友M(2020-10-12):
回复 网友H:
请问如果要输出24V/开,是直接将左侧接地一端悬空吗

网友H:
回复 网友M:
你可以试试,左侧输入位置不输入0v,右侧的输出电压是24v,这是测量电压,若要驱动负载,你要斟酌一下,因为整个回路会有两个负载,一个是图中的R2,一个是你要驱动的负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