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电动机震动与极数~~~~~~

楼主(2019-02-18):
如果
将2极电机接入到50Hz电源中运行
和
4极电机接入到100Hz电源中运行,
那么,
哪一种情况下电机震动大,噪声大?

网友A:
个人认为4极电机接入100Hz,噪音大

网友B:
应该限定电压,如果同等电压下,四级电机振动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应该限定电压,如果同等电压下,四级电机振动大。
是极数多,震动大吗???

网友C:
忽略其他条件,转速相同,震动不知道如何判断,很奇怪这个问题来源于哪里?

网友D:
震动,个人觉得应该主要是机械方面,跟频率没什么关系。

网友E:
实际上楼主的这个问题可以自己做个试验,然后把数据发出,让我们也有个了解。

网友F:
电机的震动及噪音与其机械方面和载波频率应该有一定的关系,其它原因不知道。供参考

网友G:
如果机械精度也一样的话,我想震动应该也差不多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如果
将2极电机接入到50Hz电源中运行
和
4极电机接入到100Hz电源中运行,
那么,
哪一种情况下电机震动大,噪声大?
假如你用变频器控制,普通的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,振动差别应该不大,不过你4极100hz运行电动机寿命是个问题……比如轴承,散热……

网友I:
我想4极电机运行100HZ应该更稳定,因为100HZ对应额定电压,压频比v?F变为380/100的值与运行50HZ时的压频比380/50的值变小了,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忽略其他条件,转速相同,震动不知道如何判断,很奇怪这个问题来源于哪里?
电机转速,电机极数,震动,噪音等四者的关系。

网友J:
理论上,电机模型设置正确,4极电机运行100Hz振动和噪声与50Hz状态没有差别。关键是要把电机和控制系统调试匹配。这是第一点;

第二点,电机在100Hz以内,不应该产生谐振。这与电机的安装有关,与电机轴系的连接有关。

第三点,电机的震动,只与其谐振频率有关,而产生谐振频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,比如说,动平衡问题,比如说质量(重量)问题、联轴器的对中问题或负载特性问题等等。

网友K:
电机轴安装不好的震动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理论上,电机模型设置正确,4极电机运行100Hz振动和噪声与50Hz状态没有差别。关键是要把电机和控制系统调试匹配。这是第一点;

第二点,电机在100Hz以内,不应该产生谐振。这与电机的安装有关,与电机轴系的连接有关。

第三点,电机的震动,只与其谐振频率有关,而产生谐振频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,比如说,动平衡问题,比如说质量(重量)问题、联轴器的对中问题或负载特性问题等等。
感谢你专业的回复!
那么想问一下,电动机震动(噪音)与电机极数有没有必然的关系?
有没有这方面的数据?

网友L:
前提不明朗,不同工厂的根本没有对比性

网友M:
引用 网友J:
理论上,电机模型设置正确,4极电机运行100Hz振动和噪声与50Hz状态没有差别。关键是要把电机和控制系统调试匹配。这是第一点;

第二点,电机在100Hz以内,不应该产生谐振。这与电机的安装有关,与电机轴系的连接有关。

第三点,电机的震动,只与其谐振频率有关,而产生谐振频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,比如说,动平衡问题,比如说质量(重量)问题、联轴器的对中问题或负载特性问题等等。
版主说的好

网友J:
回复 楼主:
我认为与电机的极对数没有关系。电机在运行的转速范围内,如果产生振动噪声,基本无外乎两个方面。

一方面,电磁噪声。这个主要与控制电机的变频器系统调试有关,没有正确的设置好各种参数。没有针对电机做好动态和静态的控制参数设置。

另一方面,电机的连接与安装没有做到位。比如,谐振频率没有躲避出转速范围。这是机械设计的问题。还有,轴系的所有连接件是否对中的同轴度精准?是否动平衡符合要求?这是很重要的。

测试:如果运行出现震动,可以用测试,先把震动问题归类,比如说,运行电机在震动点转速,突然断电,让电机自由滑行。以判别振动源是电还是机?如果断电后振动噪声消失,就是电噪声所致。反之,是机造成的。

网友N:
回复 网友C:
楼主应该是想恒定主轴的转数(加大力矩),但是楼主2级电机是设计50H2的,但是4级100H2的,你要考虑的就不单单是电气了(机械寿命)

网友O:
“关键是要把电机和控制系统调试匹配”
版主语
你用变频器,错误的给定电极数试一下就清楚了,低速可能说无听力感觉,随着速度上升,哈哈 耳朵要命了,有人尖叫“停车,停车”

网友P:
个人感觉4极更稳。
问题是这两个没有比较好的可比性。
四级本来就不是两级,各方面的波平优化啥的都不一样。

网友Q(2020-08-15):
原谅我是电机小白,我们常用的电动机不都是50Hz吗?我们的电源也都是50hz啊,怎么会有100Hz的频率呢?

网友R:
二极四极电机都是按50HZ频率设计的,二极电机在3000转偏低,四极在1500偏低为其额定转速,设计时的机械转速就按额定转速设计,你强行将1500转速的电机通过提高电源频率来提速至3000转本身就偏离了电机的机械转速,不但振动会加剧,轴承温度也会增加。

网友S:
个人觉得4极100燥音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