焊研威达NB-500不起弧

楼主(2019-02-19):
焊工来找,维修焊机,不起弧。
检查发现,按焊枪开关时,数显屏电压为0伏。
判断输出的高频整流二极管可能击穿损坏。如图换红圈处。

网友A:
好熟悉的厂名~~~
以前的总公司 啊~~~~

楼主:
你好,再哪工作呢

网友B:
一楼的朋友以前是在焊机厂工作过吧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一楼的朋友以前是在焊机厂工作过吧。
不是,以前是叫成都焊研威达;但是不止是做焊机啊,

网友C:
对故障维修的总结,如果能够附有相关电路图,以及分析判断、改进措施等,则会更好;
当然,凭经验判断、凭可能性而检查、甚至依直觉而核实,实际中也是可能存在的,而事后仍可以总结。
“电工技术”版块,欢迎实际工作经验的介绍;
谢谢楼主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