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2-19):
有没有哪位朋友接触过直径10CM-20CM的平面压力传感器的,能采集瞬间的接触压力信号的。求指点和合作,谢谢了!~

网友A:
要求压力范围,精度各是多少?所说的瞬间时间指的是us还是ms?

网友B:
有点奇怪的是楼主选型为啥不优先考虑检测范围反而考虑检测面

网友C:
搞个台秤就好了

网友D:
去查一下堡盟的手册呀

网友E:
采用柱形或S形应变式拉压传感器就可以了。如果测试的面积很小,也可以直接用应变贴片电阻进行检测。这个不是难题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