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2-19):
年前发了一台设备,内装FX3U的PLC,运行一直正常,现场环境也好。
过年放假,今天开机,ERROR灯闪烁,PLC停机了,怀疑电池没电导致程序丢失。
搞不懂为什么程序不存EEPROM,不过仔细一想,电池只能用10几天吗?
还可能有什么问题

网友A:
我们用过很多3U的,没遇到过这个问题

网友B:
程序是不是存在EEPROM不清楚
没有电池时效报警?还是关闭了,接上电脑一查就知
看一下生产批号,也可能放的太久了

网友C:
有些3u的路子不一定是正路的

网友D:
FX3U的电池肯定不只是10多天了。
这个PLC是新买的吗?通过正规的代理商购买的吗?

网友E:
3u的我也碰到过不少问题,也不知道是不是来路不正,
1.高速计数点到达一定频率不亮灯(好在计数值准确)
2.485通讯只能带一个从站(用2N没问题)
3.无缘无故报错(清空后重新下载ok)
4.几路高速计数偶尔一路计不到数(换2N正常)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3u的我也碰到过不少问题,也不知道是不是来路不正,
1.高速计数点到达一定频率不亮灯(好在计数值准确)
2.485通讯只能带一个从站(用2N没问题)
3.无缘无故报错(清空后重新下载ok)
4.几路高速计数偶尔一路计不到数(换2N正常)

你们公司从哪里购买的,没了解过?

网友F:
电池保存电路漏电也会导致

网友E:
回复 网友D:
这个就不清楚了,没去了解过,那个485通讯的后来是退了改成2N的。

网友G:
电池会有指示灯吧,有无电压低指示;有不有可能有其他的情况。

网友H:
我猜买到假货了。我用过没发现什么问题

网友I:
是不是假货采购最清楚
正常的3U我们公司用过几台,停个10天半月的还是没有报警!

网友J:
照这样看来,楼主使用的可能不是正品?不然应该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的。

楼主:
呵呵,三菱本地一级代理商,也是最大的一家买的,不会有假.
去年年底买的全新货,一直正常运行,就是春节停电了。
能不能来个实际一点的回答,电池究竟可以保存多久?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我也这样想来着,要不就是电池有问题,这就属于质量问题了,,一说质量问题大家就怀疑是假货,难道正宗的就100%不会有问题了吗?

网友K:
引用 网友E:
3u的我也碰到过不少问题,也不知道是不是来路不正,
1.高速计数点到达一定频率不亮灯(好在计数值准确)
2.485通讯只能带一个从站(用2N没问题)
3.无缘无故报错(清空后重新下载ok)
4.几路高速计数偶尔一路计不到数(换2N正常)
高速计数达到一定频率不亮灯,是不是有干扰啊

网友L:
凹版印刷机很多是用3U配昆仑屏或维纶屏,一般过年停机断电20天,还没遇到过电池报警的问题,2N试过

网友E:
回复 网友M:
确定不是干扰

网友N:
3U市面上仿的很多;
电池在PLC经常开机的情况下几年可以用的;

网友O:
我也一直用的3U  几年了都没出现这种情况

网友P:
断电的话电池保持最少有一个月的吧,

网友D:
如果是电池有问题,那PLC的电池灯会亮,特殊辅助继电器M800、M8006会接通。
电池FX3U-32BL,正常寿命5年,当然这个也和使用方法、使用环境等有关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如果是电池有问题,那PLC的电池灯会亮,特殊辅助继电器M800、M8006会接通。
电池FX3U-32BL,正常寿命5年,当然这个也和使用方法、使用环境等有关系。
是的,电池寿命5年有资料可寻,可是断电后究竟可以保存多久的程序呢?(在新PLC充满电的情况下)

网友C:
回复 网友P:
感觉保存三个月应该没有问题的

网友Q:
不可能,我前几天翻出一个两年前就丢在仓库的FX3U_16MT 也照样能用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Q:
仅仅靠电池,不可能保存超过1年以上的,你的PLC肯定装了存储器盒
也仅仅是保存程序而已。
你再看看,你的数据寄存器数据还在不在?

网友N:
电池具体用多久,要看你平时PLC的工作时间、温度等条件的;
不过你去年买的新机,现在过年电池就没电的话时间的确太短了,不是电池问题就是你的PLC可能库存比较久了;

网友R:
我们电池用5年没有问题,报警后还可以用2个月。

网友S:
3U的还没有用太久的,2N的用了10年了,还没换过电池。过年放假停机十几天,上电运行还是一切正常

网友T(2019-03-26):
FX3U的话公司没有,但是FX2N公司用了有15年了,电池没报过警。

网友U:
我用过设备到客户一年多后去调试都没问题(调好发客户现场1年多,和别的设备连接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