热风机的主要设备辅助

楼主(2019-02-19):
1、引风设备:经过引风机和烟筒将热风炉运转中产生的烟气送往大气。

2、除尘设备:除掉热风炉烟气中的飞灰。

3、燃料供应设备:存储和运送燃料功用。

4、给水设备:由给水泵将经过水处理设备处理后的给水送入热风炉。

5、除尘除渣设备:从热风炉中除掉灰渣并运走。

6、送风设备:经过送风机将空气预热器加热后的空气输往炉膛及磨煤装置应用。

7、主动控制设备:主动检测、程序控制、主动维护和主动调理

间接式热风炉

  主要适用于被干燥物料不允许被污染,或应用于温度较低的热敏性物料干燥。如:奶粉、制药、合成树脂、精细化工等。此种加热装置,即是将蒸气、导热油、烟道气等做载体,通过多种形式的热交换器来加热空气。

  间接式热风炉的最本质问题就是热交换。热交换面积越大,热转换率越高,热风炉的节能作用越好,炉体及换热器的寿命越长。反之,热交换面积的大小也能够从烟气温度上加以识别。烟温越低,热转换率越高,热交换面积就越大。

想要进步烘干热风炉,在进行装料的一起供热热风炉应点火预热:首要调理引风机点着引燃物,填入木材,人工加煤使煤层逐渐焚烧旺盛;再依据焚烧状况将煤火逐渐拨到热风炉前拱,使前拱加热直至从煤闸进入炉膛的燃煤能主动焚烧。此过程一般要在两小时左右,要随时调查烟气温度,确保热风炉、换热器不急剧升温,换热器内不产生很多积温。在供热主风机没开动,没有强制空气流过换热器的状况下,热风炉烟气温度不许超过摄氏300℃;

网友A:
楼主这个图片上的设备学名是什么?
吹热风的?
采用电加热?这种设备一般什么场合使用?我还没有见过!

网友B:
楼主把生物质或煤粉锅炉的整个工艺流程差不多都整理出来了,但配图好像和陈述的有点不搭边

网友C:
马老板那里有卖的,好像是烧天然气的。

网友D:
那图片上的设备看起来很拉风,是什么啊?

网友E:
这种设备是不是可以用在车间取暖!  原理跟吹风机是不是一样!

网友F:
看图片像个大炮。

网友G:
这设备什么作用  怎么加热还有水呢?

网友H:
图片高大上 吸引眼球啊

网友I:
为什么下面还有轮子啊,不怕风把车吹往后跑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