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2-19):
  刚入职一家公司不久,公司不知道从哪里弄了一个改造案子,用的是昆仑通态的触摸屏,PLC用的是欧姆龙的,我面试是说了熟悉威纶,信捷,台达触摸屏,PLC熟悉松下,三菱,信捷,这个东西搞了大半天,他们问了好几次,程序写好了,就是屏没有弄好,不知道这个昆仑屏怎么用,十万火急,求救!只需要一个简单的触摸屏的程序就好

网友A:
哪个型号的屏,哪个型号的plc,打算用什么口什么协议连接?

网友B:
楼主所谓的屏没有弄好是什么问题?
通讯不来?
编译不来?
连接不上?
这个不同问题对应的方法不相同。建议去官网看看案例或者论坛逛逛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哪个型号的屏,哪个型号的plc,打算用什么口什么协议连接?

我想问一下.PLC内部的W51.11,在昆仑触摸屏里面应该设置多少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所谓的屏没有弄好是什么问题?
通讯不来?
编译不来?
连接不上?
这个不同问题对应的方法不相同。建议去官网看看案例或者论坛逛逛!
官网没有案例,要要气死了!这次要翻车了!

网友C:
看图片,楼主的屏不是把按钮都做好了么

网友D:
熟悉两天就差不多了

网友E:
这就是官网下载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就是官网下载的

这个我看了,昆仑与松下我还能弄起来,就是欧姆龙与昆仑不太懂,比如松下R1,昆仑触摸屏是R00001,欧姆龙W0.01在昆仑触摸屏里面设置多少呢?

网友F:
按道理来说,掌握一种什么品,另外一款箱蕾丝昆仑通态触摸屏也是非常方便能用,但是他必须要关联一个串口父设备,然后再字设备找下锁定的牌子的新品牌的协议就可以了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就是官网下载的

这个我看了,昆仑与松下我还能弄起来,就是欧姆龙与昆仑不太懂,比如松下R1,昆仑触摸屏是R00001,欧姆龙W0.01在昆仑触摸屏里面设置多少呢?

实在不行电话一下技术支持

网友G:
mcgs技术支持电话,或者mcgs的技术群这类的你找找吧。

网友H:
我学习的时候就是用的昆仑通态屏,也很好学的

网友I:
回复 楼主:
W就是M吧,中间继电器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哪个型号的屏,哪个型号的plc,打算用什么口什么协议连接?

我想问一下.PLC内部的W51.11,在昆仑触摸屏里面应该设置多少?

可以在实时数据库内新增对象就可以了。

网友K:
MCGS的技术支持还可以吧!直接打400电话咨询!这个屏和欧姆龙PLC通信,如果是CP1系列、走串口的话,多半是hostlink协议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