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2-19):
西门子的BOP操作面板防护等级是IP55,那么BOP面板与变频器(控制单元)的连接(DB9接口)的防护等级是多少?
也是IP55吗?

网友A:
db9的防护达到ip55,加上连接处达到ip55才算。

网友B:
既然面板是的,那么配套的也不会高上去。
说实话
IP55的防护等级就没必要纠结那么多了。就当普通环境使用吧。注意不要让水进去了。

网友C:
应该是一样的

网友D:
面板的防护等级就决定了接口的防护等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既然面板是的,那么配套的也不会高上去。
说实话
IP55的防护等级就没必要纠结那么多了。就当普通环境使用吧。注意不要让水进去了。
不是进水的问题,是环境有湿气比较大。变频器并没有安装到电气柜内,在祼露在外的。

网友E:
个人建议还是将变频器安装到控制柜内比较好,因为环境湿气比较大,变频器的BOP面板接口插针容易受潮氧化导致故障。

网友F:
西门子的变频器不能随便置于露天环境。

除非是那种现场安装的变频器,比较贵,但可以置于电机旁的那种。生产线大量使用。它的防护等级很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西门子的变频器不能随便置于露天环境。

除非是那种现场安装的变频器,比较贵,但可以置于电机旁的那种。生产线大量使用。它的防护等级很高。
这是有西门子相关说明吗?

网友F:
回复 楼主:
西门子的变频器,每款都有对安装环境的IP防护等级,一般的IP55,价格最便宜。但要求安装环境不能是露天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西门子的变频器,每款都有对安装环境的IP防护等级,一般的IP55,价格最便宜。但要求安装环境不能是露天的。
您说的这个有明确西门子的文字描述吗?

网友F:
西门子的传动产品样本对每一款型号防护等级都有标注的。如上图示。其中G系列的G120D防护等级比较高。但价格很贵。我这没样本。剪切了一段相关信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