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2-20):
在GX works2中创建使用标签,编译时老是提示下面的

这个自动分配软元件设置是做什么用的,哪位能给解说下~

网友A:
自动分配的这些软元件是留给创建FB块或定义ST变量用的;如果你用不着可以把范围改了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,用不着,反而写程序时老是报错

网友B:
选择了这种编程方式,系统会自动分配占用这些区域,自已编写程序时不要占用这个区域内的地址,或是可以调整下这个表格中的范围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明白了,谢谢

网友C(2019-06-27):
回复 网友B:
如何调整这个范围,我已经卡在这里三天了。
我用的是FX1S PLC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如何调整这个范围,我已经卡在这里三天了。
我用的是FX1S PLC
软件新建工程时选择标签编程,再在软件“工具”菜单下拉出来选项中选择“自动分配软原件设置”,出来对话框中设置范围

网友C:
非常感谢,虽然问题仍然存在。

网友D:
自动分配软件是你创建FB程序时分配给输入输出用的;你也可以把这些软元件看成是FB使用的局部变量,用于调用FB程序时传递参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