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BB一ACS800

楼主(2019-02-20):
启动显示FF8D,不知是什么

网友A:
好像是没有收到启动信号。检查一下设置和端子接线。加油!

网友B:
发生故障第一反应是要查手册,不晓得楼主是不是没有手册。
好巧,我也没有,于是我咨询了度娘~~以下答案仅供参考哦。

网友C:
度娘不靠谱,看手册

网友D:
   请把X22端子排的8号和11号用导线短接起来,11号是启动联锁信号,要接+24V.

网友E:
楼上正解,我们把这个信号做急停用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