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2-20):
 接手一台普传变频器7800 055F3变频器,故障是一运行就报OC-P,粗测主回路静态电阻正常,反复细测发现有点问题!也就是表笔对调稍稍有些不平衡。
 接下来用机械表10K档测IGBT的驱动输入端,(EG端)。发现有一块IGBT根本就没有结电容摆动!另两块也就只有一侧结电容的摆动。(EG端)。开始检测主板与驱动信号,六路都很正常!
 普传变频器在最早的时候没有OC-P这一项,自从有了OC-P这一项其实很令人头疼!不管哪出现故障都报OC-P.最令人头疼的是在客户那报OC-P而拿回修理又显示正常,而且公司又没有模拟负载,故障不报露也就无从下手!
 那么,主板故障也报OC-P,电源驱动板也报OC-P,IGBT故障也报OC-P.霍耳故障也报OC-P!系统干忧也报OC-P!
那总结起来,一运行才报OC-P,应该是IGBT的故障!霍耳也有可能一运行报,也可能上电就报!修一台变频器最怕的就是在用户那报到维修时正常!今天修的是客户说报OC-P,拿回来也是同样故障,这才好下手了。买3 块IGBT换上,变频器正常工作,上图:

网友A:
igbt 模块老化?是不是用的小呀?我还从来没有遇到模块老化的呢,

楼主:
不能说是老化,是20来年的机子了没有修过一次呢。封纸都没动过呢。也不算炸机,3个 IGBT都是从结电容那坏的。因为驱动板还完好。算是寿命到了吧?是原厂的 IGBT没有动过。普传7800老机子还是不错的,我很喜欢,但是已经停产了。

网友B:
回复 楼主:
20年没坏过很不错了啊 3个一起坏了吗

网友C:
普传这个牌子的变频器没有有见过

网友D:
三个一起换。不会做触发试验吗

楼主:
是的,有一个是左边的没有结电容,有一个右边没有结电容,另一个是两路都没有结电容。检测驱动板信号没问题,买IGBT换上就好了。
而当时按常规的方法查主回路的静态电阻是正常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只要驱动波形正常,换新的主OK不用做什么配对等实验,驱动没受损,说明是IGBT本身的问题,而不是因为驱动先坏造成的IGBT损坏。首先就是正常的波形到来,因为IGBT的六路EG端没有结电容不能使IGBT导通,造成运行时报OC-P.

网友E:
对,关键是运行报故障,根据经验运行报过流,一般是驱动电路故障 。上电报过流一般与驱动电路无关而与霍尔或电流检测电路有关。驱动电路报过流,一般不能复位,而电流检测电路或霍尔报过流一般能复位。其他过流就好判断了。至于干扰过电流,也有其特点,就是不明原因 不定时 随机报过流。。。

网友F(2019-07-19):
今天也碰到一台oc-p故障,45千瓦,运行到5个频率的时候就跳保护,拆开变频器,发现有腐蚀的现象,测量上下桥电压一致,经过清洗晒干故障依然,最后查到一条正极线因腐蚀开路,重新接上运行正常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