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2-20):
查询上使能就是一个允许信号,当驱动器有了该24v电的允许信号时,电机三相就有了电。    能否理解为,驱动器里的程序一直运行着并发出电机三相有电请求,但是该使能信号就像是一个条件制约着该请求,当按下使能按钮,驱动器有了这个信号,即该条件满足了要求,电机三相也就都有了电?  可以这样理解吗?

网友A:
励磁,使能就是励磁,随时准备按你的脉冲或者通信指令运行。
你可以试试,在没使能时电机轴是可以盘着玩的,编码器会正常计数,当一使能,驱动器发出高频丝丝声,这时候轴就不能盘了,说明励磁了,要随时准备干活了。
相当于高级警戒,啥干扰都得抵御,只听从设定的控制方式安排。

网友B:
简单的说就是准备好信号。使能信号满足,操作指令才能执行,如果不满足,将不执行。我是这么理解的。我们这里的使能和合闸信号,限位有连锁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励磁,是不是就是指三相电机的U、V、W都有了电?
 其实,更想了解驱动器里的程序,是不是就像 if(X){  }         其中X就像使能信号的满足,{ }里的是使uvw三相励磁的程序,是这样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了解,多谢!

网友C:
简单的说在伺服电机或者步进电机里面必须先使能电机才能运转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励磁,是不是就是指三相电机的U、V、W都有了电?
 其实,更想了解驱动器里的程序,是不是就像 if(X){  }         其中X就像使能信号的满足,{ }里的是使uvw三相励磁的程序,是这样吗?
应该是if(X){ if (有脉冲过来或者收到运转命令)   干活;else  歇着;   }  else  {  电机轴可以盘,编码器记好数  }

网友D:
就像Plc编程的时候  块上面那个EH 一个道理。  EH通了才可以用!

网友E:
开机有使能信号,伺服电机才能转

网友F:
1,2楼的回答都比较好理解
就是战斗警报拉响了,各岗位人员已经进入作战准备(子弹上膛,大炮外衣也脱掉了),就等指挥员一声令下。

网友B:
楼主的形容恰到好处,比较让人容易接受,通熟易懂!

网友G:
使能,这是传动控制的一个行业术语。就是工作允许的控制指令。在传动行业,为了安全,控制电机运行信号不能是一个唯一,要有两个信号同时,才能确认系统可以运行。也就是上学时,我们常说的充要条件。除了充分条件以外,还要有一个必要条件。两个都具备,就可以了。

凡是比较重要的操作,都是需要这样的程序才可以执行的。楼主的理解正确。起停和使能两个信号,是电机允许运行必须的条件。仅此。

网友H:
使之满足动作的条件

网友I:
条件满足,可以运行。

网友J:
按照一楼师傅说的去理解没错哦

网友K:
使能信号,你把它理解为一个控制接触器线圈通电的按钮开关即可。

网友L(2021-02-15):
好多逻辑芯片都有使能功能

网友M:
楼主的问题是想知道使能这个动作是否控制了三相主电路。是的,这个使能满足后,相当于电路的控制开关被打开,允许被触发正向或反向的电路输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