埋弧焊机横梁进给不动

楼主(2019-02-20):
焊工找维修埋弧焊机横梁不进给,发现进给轴不转,听伺服电机在转。怀疑是减速机构出了问题。

网友A:
脱开减速机,看看电机是不是在转啊
点动先试一下。

网友B:
拆开看看是不是联轴器的原因

网友C:
还是台湾的减速机,一级一级的分开检查一下就知道了

网友D:
驱动器上监视一下反馈信号便知电机是否转动。

网友E:
如果确定伺服电机在转的话,应该是连接电机的接手类的机械器件断了

网友F:
电机拿下来看看吧!期待更新!

网友G:
可以把电机拆下来试试。

网友H:
联轴器看看是不是损坏了,脱落打滑都有可能。
这种问题只能拆开检查了!

网友I:
拆开看看吧。是不是转轴滚键了。

网友J:
做好记录  拆修 就知道了

网友K:
如果伺服电机确实在转,就可以怀疑连接把部分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