咨询:图中p1、p2、 p3模块是什么作用?

楼主(2019-02-20):
大家给看看,这个模块是什么作用的?
p1、p2、p3

网友A:
西门子ET200模块。应该还有400,或者300的模块吧。

网友B:
分布式IO

网友C:
类似于交换机一样的东西,网络中继

网友D:
P1 P2 P3对应相对的RJ45

网友E:
西门子的非网关型交换机,插上网线就能用,P1 P2 P3 灯亮了说明连接别的设备了 5个网口可随意调换

网友F:
这线头看着难受,有空重新压一下。

网友E:
回复 网友E:
有利用价值,拆回去家用 把一路网线变4路用

网友G:
我这里也是用这个。型号的模块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