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ST资料手册

楼主(2019-02-20):
三菱ST语句说明那本说明书怎么在官网也找不到啊?都不知道写法格式是怎样的,感觉倍福太难学了,想用三菱的熟悉一下,顺便还能模拟。哪位大侠有说明书。。。跪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三菱ST语句说明那本说明书怎么在官网也找不到啊?都不知道写法格式是怎样的,感觉倍福太难学了,想用三菱的熟悉一下,顺便还能模拟。哪位大侠有说明书。。。跪求
三菱官网:

我个人建议你不用看这两本手册,这个手册主要针对于早先Q系列编程软件GX Developer编写内嵌的ST语言所用,如果你指望学习三菱的ST语言来学会倍福的ST语言的话,你方向彻底偏移了。

三菱的ST语言并非标准的ST语言,受早先编程语言拖累,他对于软元件还不能彻底放弃,你可以把三菱看成一个混合编程方式,对于要ST语言入门的话,你还是从倍福入门吧,倍福的TwinCad采用Codesys作为其编程系统,而Codesys国内都有中文社区了,相应内容也更多一些。

楼主:
谢谢大侠回复的这么快,从官网下载了Q结构化文本,里面有语法,用惯了梯形图,不会高级语言的,学习倍福感觉各种的不好使,难受。不知道能不能坚持下来,用到倍福的都是大项目看到都头大

网友B:
就这都跪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