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ilewrite写字符串问题

楼主(2019-02-20):
问题不断,
上回解决了字符串写入问题,现在有了另一个问题
用filewrite写字符串,如何在字符串末尾加上换行?

试过用'\n'等

由于一次写入的数据较多,生成的文件并未换行。

网友A:
又是我回答你。
用什么打开的?你看到文件里面有没有换行符?
有的需要\r。
或者文件发我看一下。

网友B:
欧姆龙的哪款PLC?要处理字符串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试过\r,不行
txt和csv都试过。

网友A:
截一段文件来吧。\r\n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上传了数据
可以看看

网友A:
十六进制看,\r\n应该是0D0A,你这个没有或者都变成字符串了.
我给你插入0d0a的效果,一会看看sysmac怎么插入\r\n.

网友A:
找到了,手册上说,转义符是$不是\.
所以你要插入回车0d,在字符串是"$R"不是"\R",要插入0a,是"$N"或者"$L"不是"\N".
另外你有大量的空字串"00",不知是什么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经常出现字符不完整是怎么回事?在线查看变量的时候,值是没有问题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大量的NULL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估计是字符串的长度不一导致的。正想办法解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