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2-20):
虚线部分的线路什么意思,有什么功能

网友A:
就是一个自锁电路控制变频器的输入电源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SA是什么意思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SA是什么意思

应该是一个阻容吸收器,并联在接触器线圈两端的,防止在线圈断电时,线圈产生的自感电势烧坏触头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不用这个SA原件也没事吧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用这个SA原件也没事吧

问题不大,但要注意线圈电流不要超过变频器报警输出触头(RB RC)的电流

网友B:
应该是给伺服供电的电源部分。

网友C:
RB和RC在默认参数下是常闭的,当变频器故障时变为常开。MC应该是接触器。上面主电路中符号像电容的应该是接触器主触点。下面的MC按钮符号是接触器辅助触点。电路里还有常开、常闭按钮各一个,控制接触器的接通和断开。然后整个控制电路是接在一个变压器后面的。这个SA没查到,台湾用的标准像日标和美标的混合体

网友D:
我认同九楼解释,这个SA相当于电子灭狐装置,也就是阻容吸收并联在接触器线圈上的。。主回路像电容的是接触器MC的主触头,不是电容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