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大神 这是什么意思啊

楼主(2019-02-20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启动项问题,百度找一下反复提示重启这个关键字有指导,把注册表里某个启动记录删除就可以了,删除后不要重启而是直接开始安装

网友B:
删除注册表一个键值,十几年的问题了

网友C:
你把警告打进百度看一下就知道了,图看不清!

网友D:
你先完全解压缩,然后关闭其它的,再安装试下。

网友E:
西门子软件安装的确容易出现问题!
以上报错解决方法参考:
http://www.jcpeixun.com/knowledge/detail.aspx?id=2086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