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欧姆龙CP1H与三菱伺服MR-J2S 40A接线

楼主(2019-02-20):
以前没有用过三菱伺服,前几天老板要我改造一个项目,程序写好,昆仑触摸屏问题已经解决,现在只剩三菱伺服问题了,折腾半天,还是不行!没办法,只能求组了

网友A:
脉冲加方向的,注意下公用点接24正或者负就可以了

网友B:
这么老的伺服还能找到。
这伺服有个驱动器手册,里面有接线说明、参数说明。你要先看下这手册,有具体问题再提出。

网友C:
伺服应当是二手的整套买来的;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看的我想哭,有的人说要串2K电阻,有的人说不要串,求版主指点,手册看了半天,怕烧坏,=没办法才来就助的,求版主指点呀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不是整套买的,这线还是我从一大堆线挑出料的,我看你以前回的帖子,不明白要不要串2K电阻,求指点!

网友D:
伺服控制速度控制,位置控制,转矩控制三中控制方式,楼主选择是那种控制

网友B:
脉冲及方向信号PP、NP对应的驱动器内部中有1.2K电阻,不需要在外加电阻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我这个是位置控制

网友F:
把手册上的接线图拍照传上来(要清晰),这样大家才能最直接的告诉你怎样接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