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2-20):
   有没有查找电子元件原理及引脚资料的工具

网友A:
安装了一下楼上说的,感觉还可以,引脚查找方便。但好像没有芯片使用说明。

网友B:
上百度不能查吗,资料,引脚嘟有

网友C:
一般都是上网百度查的,不过二楼的工具也不错

网友D:
以前是用手册,现在找度娘

网友E:
最权威的资料是原厂的数据手册datasheet,数据手册一般在两个地方可以找到:1)芯片原厂的官网;2)数据手册资料汇总的网站。除了官网外,可以在这些网查alldatasheet.com,datasheet4u.com,芯片丝印反查网www.smdmark.com,IC资料网www.114ic.cn

网友F:
http://www.d8ic.com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