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MX COMPONENT和MX SHEET

楼主(2019-02-21):
求教,安装了三菱MX COMPONENT和MX SHEET,加载mx sheet后,打开excel表老是提示“运行时错误9,下标越界”MX SHEET根本设置不了,这个怎么解决??

网友A:
你的操作系统版本?Office版本?MX Sheet版本?以及MX COMPONENT版本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系统win10,excel2013 mx componet4 mx sheet2
今天还可以用呢,用着用着,可能是mx sheet的设置有错,后来就不可用了,卸载重装也不行!!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系统win10,excel2013 mx componet4 mx sheet2
今天还可以用呢,用着用着,可能是mx sheet的设置有错,后来就不可用了,卸载重装也不行!!!
Win10上对应的MX Sheet2版本为2.09K或以上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MX SHEET2 V4.0 了

网友B:
对于出什么错我也不了解,但是很多软件都是在WIN7或者是XP下面开发的,如果是用在最新的操作系统就可能会出现这问题那问题了。
我那个AUTO CAD2004就老是在WIN 7里面出错,无法启动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MX SHEET2 V4.0 了
你可以贴一下软件帮助中关于的截图,我认为你对版本编号有些误解,例如MX SHEET2目前的最高版本是2.13。
而MX Component 最新版本为4.17,同样是MX SHEET ,三菱中国官网提供的是2.05C版本。
如果你坚持你的MX SHEET的版本是V 4 的话,我想我无法帮助你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版本是最新吧,官网上下的,刚开始是可以用的,第二天我不知道设置了哪里,然后就出错了

网友C:
具体软件版本号可以在软件帮助中查到。

网友D:
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两次,都是重装解决的,平时操作时注意避免强退

网友E(2019-09-19):
引用 网友A:
你的操作系统版本?Office版本?MX Sheet版本?以及MX COMPONENT版本?
版主,能解答一下这个小小问题吗?谢谢!
http://bbs.gkong.com/archive.aspx?id=47121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