艾默生变频器的RPM指示灯是什么功能

楼主(2019-02-21):
这台艾默生变频器只朝一个方向跑。

网友A:
还是找本说明书下载看下吧;
一个方面可以运行,肯定变频器是好的;
那就检查接线及参数设定;

网友B:
RPM从英文缩写推测是每分钟转速

网友C:
同意二楼的说法,是转速,只朝一个方向跑,看看是不是参数里边有个参数禁止反转呀。

楼主:
限位外接线路,有的地方绝缘不好,接地了。

网友D:
设定不行或者反转信号没有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设定不行或者反转信号没有
同意这二点感觉变频器没坏

网友F:
RPM灯亮表示面板显示的数值是转速,上图是每分钟1420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