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2-21):
s7-200与昆仑通泰屏ppl通讯最距离是多少?可以加485通讯中继能延长距离吗?

网友A:
理论上1200米左右吧

楼主:
这上说的是这个距离吗?我要用普通的485中继可以延长距离吗?

网友B:
485的话一般不超过100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485的话一般不超过100米。
PPI协议可以用普通485中继,还是ppl专用中继?

楼主:
这种专用的ppl中继太贵了,普通的485中继可以吗?

网友C:
200搭配昆仑的屏,估计设计的也是不大的生产线,一般也不会超过50米啊,实在不行,可以考虑安装位置,尽量不要使用太长的通讯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