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和威纶通设置

楼主(2019-02-21):
请问三菱FX1S和威纶通TK6070IH通讯如何设置

网友A:
触摸屏的手册写的比较清楚了

网友B:
保证通讯线是对的,屏上设PLC通讯用默认值9600,E ,7,1就行了;

网友C:
威纶通手册 做的还是很详细的,通讯就直接去找手册

网友D:
谢谢各位的答复  我改成RS232就可以了  之前一直用485没成功